海尔R410 广达 DASW6HME6E0 gpu上管发热解决方法和图纸BIOS

楼主(2015-04-09):
海尔R410 广达 DASW6HME6E0 gpu上管发热解决方法和图纸
芯片是:RT8152C
长话短说了,维修过程就不说了,没时间写那么多。。。
海尔R410G 系列dasw6hmb6e0

网友:
嗯 相当于 没有升压 烧上管还是正常

不过你这个屡次烧了上管 CPU还正常 算是幸运 …………

网友:
这芯片24脚就是自举升压的,与外接阻容元件共同完成加强上管驱动电压的功用,否则上管因激励不足而工作在放大区增加功耗而烧损。

网友:
我上面写错了字了,2R0是烧断开了,我找了一个2R2的换上就OK了。。

网友:
就是广达SW6吧

网友:
这个2欧的电阻烧掉了,就相当上管失控了,所以老是烧上管。

网友:
什么奇怪的故障有

网友A:
居然烧上管都不烧CPU,楼主烧高香了

网友:
修复此类问题,必须细心呀,LZ做大的加分鼓励一下,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烧上管都不烧CPU,楼主烧高香了

发现热了都拨电了,CPU很热手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膜拜前辈

网友:
没分了,还得多多看帖回复啊

网友:
刚好修到 用到bios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刷了  bios是好的  机子好了

网友:
请问有海尔r410g的bios吗?最新版本的,r410g可以刷新bios吗?小白求解

网友:
电阻烧坏了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