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这冠捷AOCiF23显示器驱动板那排插电源的

楼主(2015-04-09):
求这冠捷AOCiF23显示器驱动板那排插电源的,请指明各针电压!是闲放着的板,现在想烧写了用,谢谢

网友:
当初收藏的时候就应做个记录什么的!现在只有跑线路查找了。

网友:
当初想着用不着没标记!

网友:
看能不能对应上,,,,,,,

网友:
冠捷的 看看能不能找到图纸 很有可能有图纸哦 亲

网友:
谢谢师傅,刚和这电路板,谢谢了!

网友:
一般没图纸就辛苦点跑线

网友:
哎!楼主只能辛苦一点跑线吧!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当时也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