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求VE198D电源板电路图

楼主(2015-04-09):
如图,谢谢了,图中有个IC坏了已看不清楚型号,我主要是想知道IC的型号

网友:
这电路图应该是找不大 就看看有没有人手上有这个电源板 然后告诉你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就是了,实在不行 你上淘宝看看 或者买 或者叫卖家帮你看 一片这个电源板也不贵的

网友:
这还修它干嘛,改板   果断修好了就

网友:
去某宝收一下。看运气看能不能看到IC型号

网友:
不知道有多少电源板能通用的

网友:
这种问题可跑一下线路然后与典型常用的开关电源图纸比照,线路相近的即可根据图纸上的型号代换。看是七脚的IC,常见的也就那么几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3824-1-1.html就用我们论坛的模块改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