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SE简易维修代码FF

楼主(2015-04-09):
简单的文字过程,故障现象为主板可以开机不显示,这个主板是我朋友的老爸,今晚打电话给我的,离我家近就直接拿过来了,那回来就直接上诊断卡开机了,发现主板诊断卡代码跑跑过C1了,然后到85就慢了下来,再一闪就卡FF了,呵呵,都过内存到85了,直接拿掉独立显卡插上配用显卡,果断显示器显示一路跑马到进入系统,那就好了,是显卡问题再用那个拿下来的显卡就用刷子刷刷灰尘,也用橡皮搽搽黄金,呵呵,插上PCI-E X16插槽开机,晕,不显示还是卡在FF,难道是显卡坏了,就再次拿掉显卡看看,发现显卡上两个贴着的纸条有点湿嗒嗒的,会不会这引起电路问题啊,还是不用管先撕掉这些纸条发现里面的粘液都带有湿润,只好用吹风机呼呼的吹起,吹好了就冷却下,插上主板再开机,嘿嘿,它复活正常了,没什么技术含量,请老师们见谅,谢谢。

网友A:
是显卡问题导致FF?

网友B:
没道理,胶贴,也导电,还是进其它液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道理,胶贴,也导电,还是进其它液体了?

不是胶贴会导电,那些贴在板上的标识纸表面应该是干干的,这显卡的有的标识纸是干的,就是有2张湿湿的,粘在有器件上面,用手弄下就碎着一小片掉了,下面的粘液都有点膨胀还有湿度。或许是我朋友的小弟弟弄的,这主机本来很老,听他老爸说,他的弟弟弄来弄去弄过就不行了,机箱都是开着的,具体不大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问题导致FF?

嗯,主板上测试卡就一路跑过C1到显示部分代码就卡FF,这说明主板没问题怀疑显卡,就配用显卡一插开机就可以了,再拿那张拆下来的显卡重新搽下插进去开机还是卡FF,就拿这张显卡来看下,发现这显卡上的有的标识纸很湿润,就怀疑是不是这引起的,重新弄干,插上就OK了,真是万幸,我还以为真的有水滴在上面,会短路坏掉了,想不到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