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 REV:1.0 不跑码

楼主(2015-04-09):
1.全板图

2.维修过程:
   内存供电 OK,CPU供电 无,根据时序要查桥供电,总线供电。可没看到MOS管啊,还好有图纸

原来是PU320的小八脚提供的。

测第3 4脚没输出,5,6脚正常,8脚没电压

8脚由—+5V上拉,受1P1V电压控制,测得PQ720 B极1.1V正常,C级5伏,换个三极管后,没想到问题依旧,再换仍旧是这样,好吧,算了,直接取掉PQ721,跑码,亮机

L-IG41M DDR3_G41T-LMF(R63007).pdf

网友:
应该是PQ721坏吧

网友A:
我觉得你换错了,不是换三极管应该换PQ721这个MOS,正常情况下N沟道的MOS管G极低电平不导通,你这个在低电平的条件下导通了,说明MOS坏了,你拆下来后的应该量下,DS应该短路了。所以直接把电阻下端的5V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换错了,不是换三极管应该换PQ721这个MOS,正常情况下N沟道的MOS管G极低电平不导通,你这个在低电 ...

噢。。。发现是我内容错误了。已更正。

网友:
这个型号很经典啊,很多这种板子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换错了,不是换三极管应该换PQ721这个MOS,正常情况下N沟道的MOS管G极低电平不导通,你这个在低电 ...

这里DS级短路应该是两级之间阻值为O到几十欧姆状态,正常在低电平未导通的情况下,是无穷大状态。

网友:
PQ721的问题导致没有EN开启电压

网友:
感觉是不是PQ720或者PQ721焊盘有问题或者中间有断线啊

网友B:
取掉都得,难道不是它供电。

网友C:
去掉后,用什么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掉都得,难道不是它供电。

有5V上拉的。 取掉后,只是不受控,因为受控电压已经出来了,应该不会有其它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后,用什么替换的?

空着

网友:
拆除PQ721,有没有后遗症呀?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用电源好信号这个信号,可以这样强行使芯片工作,用了电源好信号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思路正确。根据描述,PQ720的B极电压正常,那么C——E极导通,何来C极5V电压?因为这个5V电压就是PQ721的G极控制电压,PQ721正常导通,PU320的EN脚当然为低电平。楼主应该在PQ720本身和其周边电路上下功夫才是。

网友:
我现在刚好修一样的主板  问题是不加电  这个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你这样去掉  将来会不会有后遗症  用不长

网友:
空着也可以?那他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也是觉得空着不好 有图纸的话  多好检查周边的电路状况。

网友:
这情况我试过,拆掉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