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278开机锁

楼主(2015-04-09):
PRO A1278 版号820-2936-B,开机锁咋解,11年的各位老大帮忙啊
Pro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5980-1-1.html
打开链接看看,希望能帮助你,我就遇到过一次,由于忙,直接把客户推掉了,希望弄好后,分享结果给大家

网友:
这个我可以完美解决,苹果i系列的机器解锁后不会运行慢,qq:1565988196

网友:
这个情况刷个BIOS 就可以啦 没有那么多问题吧

网友:
没见过苹果设BIOS密码的,系统密码就经常见到。

网友:
还真不会解,遇到过一回,直接让客户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
求解,上面方法管不管用,BIOS密码怎么去,不是说新款刷了BIOS 机子启动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