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大短

楼主(2015-04-09):
1. 接机,客户说是进水,拆开后看了 一圈,没看到进水痕迹,接电流表大短。

   2.接公共点烧机,发现 1电容发烫,干掉,量阻值OK,400多。

  3.开心上19V,听到 “啪”的一声,居然又大电流了,明明已经阻值OK了啊。再量又短了,这次连带上次换好的那个电容,又死了2个。而且烧机过程中发现,电流时有陡然上升的现象。换完3个电容后量阻值,再次恢复正常。

这次不敢直接 上19V了,慢慢上,3V没事,5V没事,7V没事,9V,妈的,大电流了。
赶紧断电源,想到前面有量公共点时,好像装上CPU对公共点阻值有 影响,不应该啊。直接把CPU主供电断了,找图,在这里可以断开

断开后,果断OK了,3V 5V都正常了,待机正常。这种电流陡然变大的,应该是供电上管性能不良引起的,照图纸找上管,有三个,PQ42,PQ57,PQ50.一个一个断吧,先断PQ42,没想到OK了。

看来人品不错,接开关,成功亮机。

笔记本碰得少,高手毋喷

小白菜。 + 5 淡定

网友:
碰到这样的机子也真是醉了

网友:
好老的机器了。显卡问题多,短路很少碰到。估计就是进水造成的。 还好你细心。

网友A:
机器虽然老了些,可是这种机器修电路的并不多,一般都是显卡问题,看到LZ的维修技巧以及大半夜发帖的敬业,实在佩服不得不加分鼓励

网友:
有条不紊,顺藤摸瓜。思路敏捷,快速搞定。

网友:
这回又经验了啥烧第一次就该换了

网友:
老机器也得修啊 虽然买片主板不值钱

网友B:
请问拆了上管不拆下管通电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拆了上管不拆下管通电行不行?

不拆下管通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请问楼主你都用了几伏电压烧鸡。

网友D:
楼主应该是老师傅吧,真没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都用了几伏电压烧鸡。

从小调到大,2-3A的电流。如果不是烧公共点的话,电压不超过电路上要求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虽然老了些,可是这种机器修电路的并不多,一般都是显卡问题,看到LZ的维修技巧以及大半夜发帖的敬业, ...

谢谢鼓励。大半夜发贴是因为有熬夜综合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老师傅吧,真没淡定

加起来, 修笔记本5台的样子。上次焊待机芯片把我给焊得泪流满面

网友:
也算是疑难杂症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机子好老了……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LZ图片好清楚   用什么拍的
我记得你好像是打火烧的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人品也很好

网友:
烧机法用于这样的情况最好用了

网友:
连续烧一般都是场管短路

网友:
大短首干上管,19
容!不错不错!

网友:
果断点不休了 换班

网友:
楼主你几次大短,竟然没烧掉芯片和U。

网友:
好久没修到此型号机子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上管开机看着开始冒烟,然后大短路。

网友:
短路应该仔细还是好查!

网友:
mos上管吧

网友:
要是我遇到了这种的我就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
那个管子坏还是蛮多的,遇到过几次

网友:
这大短修的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