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OS系统中安装双系统放入WIN7光盘点开始安装后没有重启,手动重启后就一直黑屏了

楼主(2015-04-09):
型号MacBookPro8,1MC724xx/A13.3"/2.7 i7/2x2GB/500-5400MC700xx/A13.3  A1278
之后按电源键就主板电源灯能亮一下 但开不了机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求高手维修

网友A:
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调硬盘分区了,假如正常安装的话,不会出现此类问题的,你现在开机后让从光盘引导,看看能不能引导

网友B:
不开机的话 硬件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调硬盘分区了,假如正常安装的话,不会出现此类问题的,你现在开机后让从光盘引导, ...

已经开不了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调硬盘分区了,假如正常安装的话,不会出现此类问题的,你现在开机后让从光盘引导, ...

光盘还在里面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的话 硬件问题了

就是电源灯一闪 风扇一转就停 屏幕没有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经开不了机了~

开不了机的话,那就是硬件问题了,和装系统是没有关系的,在看着修硬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光盘还在里面取不出来

不知道你现在按下开机键后,电源指示灯亮不,电源指示灯可以亮的话,就应该可以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现在按下开机键后,电源指示灯亮不,电源指示灯可以亮的话,就应该可以取出来的

一闪就暗了  开不了机  光盘吸进去的那种光驱  光盘拿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现在按下开机键后,电源指示灯亮不,电源指示灯可以亮的话,就应该可以取出来的

一闪就灭  光盘拿不了  哎 废掉了  去哪里修比较好啊  ?过保了

网友B:
现在应该是加电后掉电 至于光盘出不出来 无关紧要了 估计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调硬盘分区了,假如正常安装的话,不会出现此类问题的,你现在开机后让从光盘引导, ...

只是 灯一闪就暗了   取不出来 哎 过保了去哪里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盘还在里面取不出来

直接拿细铁丝或钢针戳光驱面板小孔,就可以打开光驱取盘了

网友D:
我这里有个一样问题,你那里解决了吗

网友:
装系统变成不开机了,这是什么套路?

网友:
你这个不要插硬盘下去 就知道了 如果还是不开机 估计就是板问题 如果可以开机应该是系统没有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了机的话,那就是硬件问题了,和装系统是没有关系的,在看着修硬件吧

在家里 放了2日 又能开机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应该是加电后掉电 至于光盘出不出来 无关紧要了 估计主板出问题了

什么是加电后掉电?  不过我电脑在家里放了2晚上 又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个一样问题,你那里解决了吗

是不是加电后掉电  我的电脑在家放了2晚上 又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