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报警一长二短

楼主(2015-04-10):
改完bios之后出现的问题,现在开机插不插独显都是一长两短的报警声音(主板带集显)。集显之前输出就有问题,插上独显可以使用,现在不行了。请问应该查哪些IC

网友:
桥附近也没什么啊  难道桥坏了?

网友:
822排阻测的2个822欧姆,2个811欧姆,难道这个算坏了?

网友:
完全没有头绪了,测各种电压感觉都正常啊

网友:
怎么改的???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