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标称59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5-04-10):
修一个标称59v电动车充电器,上电无指示灯,打开壳目测无明显烧焦,保险完好,万能表测整流桥正常,测开关管11n60三脚短路,与第3脚s极相连的0.33欧电阻开路,仔细沿着11n60第1脚相连的电阻检测,发现与主控3842第7脚连470电阻,与2脚连的1k电阻有发黑迹象,实测均已开路,再测3842旁的热敏电阻短路,与电阻相连的是3842的2,8脚,判断主控芯片损坏,更换以上器件,充电器修复

网友A:
正好帮朋友修了这个,我们俩个的故障不一样,借鉴下楼主的经验看下

网友B:
楼主把维修经历发布出来供大家参考赞一个先,你的3842后缀是什么。

网友C:
哥们真厉害这都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维修经历发布出来供大家参考赞一个先,你的3842后缀是什么。

没留意后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真厉害这都会修

你会修12V4A的电源就会修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帮朋友修了这个,我们俩个的故障不一样,借鉴下楼主的经验看下

修好了别忘了发贴分享一下成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维修经历发布出来供大家参考赞一个先,你的3842后缀是什么。

这个芯片后缀没啥讲究吧

网友E:
后缀不同,不影响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后缀没啥讲究吧

后缀生产家做了优化,有电流的差别,要求不高的话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缀不同,不影响代换........

这个也不一定不影响啊,比如说2030A和2030D,就功率上大不一样。

网友F:
芯片,开关管,及S极串联的小电阻全换基本能搞好。

网友G:
基础知识不好  修这  都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基础知识不好  修这  都想

理论是一套,修是一套,修到那学到那

网友:
梅捷A78LM3-RL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还有5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理论是一套,修是一套,修到那学到那

很好,实践出经验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原理都差不多,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开关管,及S极串联的小电阻全换基本能搞好。

你这不如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