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在LOGO画面停留太久

楼主(2015-04-10):
海尔一体机,拿到机子时,说是不认硬盘,后开机测试,发现在画面定格在LOGO处不动,以为是硬盘有坏道,导致启动暂停,于是将硬盘挂到其他机子上,用检测软件扫描,发现是有坏道,但是不多,应该不会影响启动。
于是,决定不挂硬盘开机(海尔一体机),开机,结果还是一样卡在LOGO处,随后又发现,在1分45左右终于能启动了,挂上硬盘,能正常启动系统到桌面,并能正常运行,但是重启电脑也还是要卡LOGO,一直不动,一样会在1分40秒左右正常启动......
请问下各位,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吧,也许有用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单桥富士康的主板,也跟你一样,发现是桥的问题,虚了

网友:
换硬盘,裸机试试

网友:
放电,重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光驱,声卡,网卡,蓝牙都有可能卡LOGO

网友:
品牌机的一般用久了 会出现这种问题,可能 BIOS检测LOGO出现异常,不过你这个LOGO卡的时间太久了点 我见过有部分联想,方正,戴尔的机在过LOGO的阶段会卡个30秒左右

网友:
确定不是在自检内存?把logo关了看看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

网友:
可能是桥 有问题吧

网友:
吧硬盘的SATA线换一下  看看情况怎么样,遇到过台式机是这样的

网友:
有时候加焊一下桥也正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