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16F41 REV:1.1 CPU供电1.77V属正常吗

楼主(2015-04-10):
  前几天接到个V星 板号MS-16F41 REV:1.1的本子,听说是V星的外星人,没有图纸和点位。开始反复重启不亮机,但经过两天反复检查维修,现在亮2分钟多一点就掉电,这本子是触发后才出3 5V,BIOS刷了,EC换了,把旁边主板上烧了一个洞的地方抠了,现在能亮两分多钟,但不认硬盘引导。两分钟就掉电,现在打CPU供电1.77V,CPU为I7的。CPU供电芯片是ISL 95812 ,不知道这个供电1.77V是不是太高了引起的掉电。现在想找块供电芯片试但手里无备货。想请教各位大哥们指点一下,这个1.77V的电压是不是太高不正常才引起的掉电和不认硬盘啊,接硬盘部份有个小板。请大哥们帮我分析和指点一下呀,谢谢啦!

网友:
附ISL95812 CPU供电芯片曲线图供大家帮我参考

网友:
这是ISL95812的曲线图

网友:
1.77V的CPU电压,应该高了。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阻吧

网友:
不上u一般是1.5。上u一般会小点。查下反馈电阻

网友:
哦好的,谢谢指点,天亮了我去查查反馈电路

网友:
对了,出现了一个难题呀,这个本子无图纸无点位,也找不到CPU供电芯片ISL95812的数据手册,这可怎么办

网友:
求ISL95812的图纸。谢谢,哪位大哥有的请给一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