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e2250sd接信号线黑屏

楼主(2015-04-10):
aoc e2250sd接信号线黑屏(背光直接没了),换了个驱动板后(和原来的有点不一样),图像往右侧偏移。
请高手指导,这两块板都可能坏在哪

网友A:
按下auto键看一下

网友B:
偏移可以在菜单里调整吧。

网友C:
aoc显示器,不满屏,可以按从左边数过来的第二个键,就满屏了。

网友:
自动调屏按下

网友D:
不知道你换的驱动板是不是一样的,还是换通用的?如果是通用的话要刷程序的。

网友:
按下AUTO键看能不能恢复 不能就是内部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auto键看一下

按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换的驱动板是不是一样的,还是换通用的?如果是通用的话要刷程序的。

已解决了,调换了两个板子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移可以在菜单里调整吧。

调了,最大化窗口时,右边的都到屏幕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oc显示器,不满屏,可以按从左边数过来的第二个键,就满屏了。

已经解决了,是驱动程序不对。

网友:
设置1600X900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