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I3 bios

楼主(2015-04-10):
Y470-I3-HM65-LA-6881P-N12P-GT-A1 EC  南桥 BIOS

EC BIOS.zip

网友:
坑  刷了不跑码 0.9A  原故障亮机几分钟掉电N 卡

网友:
你确定不是 bios 的问题吗

网友A:
这BIOS刷进去根本就不显示了,跑到0.9A就不动了,我原来的只是打不上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BIOS刷进去根本就不显示了,跑到0.9A就不动了,我原来的只是打不上显卡驱动

做 显卡

网友B(2015-05-27):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绝对是好的

网友C:
原来正常显示,刷了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正常显示,刷了不跑码。

我觉得 肯定是版号你没有对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