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 551无法引导

楼主(2015-04-10):
宏基笔记本v5 551 硬盘和光驱无法引导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没有搞好,机器通病了看来

网友:
BIOS问题  不然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装到台式机上面,重装下系统就怎么样

网友:
论坛上面全是这毛病,但是就是没有弄好过,

网友:
最新结果出来了 这个机器有板载内存  单独用板载内存不亮 外插内存亮 无法引导 因为内存挂在cpu 直接bga做了cpu 一切正常 做的win7系统

网友:
这个机器cpu是焊到板子上的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学习了

网友A:
刷BIOS ,换个硬盘试试 ,下来估计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换个硬盘试试 ,下来估计就是桥的问题了

你也没认真看看 我都修完了 自己看看结果

网友:
刷个BIOS     我最后是换板子了

网友:
是不是UEFI没有调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