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U供电芯 片 V-BST只有 4.62V正常吗?

楼主(2015-04-10):
手上有一块板子不出CPU供电,CPU芯片是TPS51620 测供电 开启都正常,测V-BST只有4.62V正常吗?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正常 在CPU供电电路没有工作的时候 自举脚的电压 就是5V

网友:
有神器。抓下波。看看啥情况

网友:
正常的情况下要是5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