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开机提示输入密码如何破

楼主(2015-04-10):
大家好我有台DELL 640M机子,原机是黑屏,现在修来能开机了.但就是提示要密码,代码为:#JJ6822X-595B刷过BIOS了,小板也换过.还是提示这样的问题.有谁能帮助处理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ni你提示的是BIOSS密码吧!  坐等大神教

网友:
看看是谁代工的   是不是有密码本的

网友:
这个就是BIOS密码.手上有两片相同的主板,对换过BIOS,提示也是一样.所以,换了BIOS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

网友A:
放下电,重新刷过一个不一样版本的试试嘛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还有个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下电,重新刷过一个不一样版本的试试嘛

笔记本你认为放电就能象台式机一样清除掉BIOS密码?
两块一样的板BIOS都对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还有个密码芯片

都看了.没有码片豆嘛.

网友:
不是有专门解DELL 本BIOS密码的软件吗  下个试试

网友:
刷bioss试试

网友:
打电话给DELL官方客服,会告诉你密码

网友:
什么bios密码吗

网友:
同求 我也遇到个 请高手帮解决下

网友:
是不是你这个本字有密码芯片啊,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