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U 开机跑0.63

楼主(2015-04-10):
联想T430U 开机跑0.63    测试各个都正常的    CPU复电压也有了 就是不跑码 BIOS也刷了        为独 集显供电没有集显供电 应该还谈不上出来先    请高手指点下   此机刷了BIOS之后可以跑吗了      就是不显示      怀疑还是BIOS  不好

网友A:
就是bios问题,没有刷对,这个电压不是一直有的

网友B:
我手上他么有三块这样的板子了,是通病~~没办法,待高手来曝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bios问题,没有刷对,这个电压不是一直有的

你有没有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他么有三块这样的板子了,是通病~~没办法,待高手来曝光。。。

你的也没有搞定吗

网友C:
不跑码光刷BIOS能行吗,看看内存复位有没有,还有看看CPU寻址到哪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光刷BIOS能行吗,看看内存复位有没有,还有看看CPU寻址到哪一步了

刷了其他BIOS可以跑内存了不显示    怀疑还是BIOS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bios问题,没有刷对,这个电压不是一直有的

这个电压已经刷出来了     就是不显示 ,,,

网友:
极乐寺风景撒发

网友D:
亲,这个板子的BIOS是专用的,刷其他的不能用。

网友E:
刷BIOS  一共三个  都刷试试

网友:
换个板吧   我觉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他么有三块这样的板子了,是通病~~没办法,待高手来曝光。。。

好了     说了你可能不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BIOS  一共三个  都刷试试

搞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定了
。。。。。。。。。。。

怎么搞定的?

网友F:
BIOS           我已经发出去了   在论坛里面

网友G:
原来还是BIOS问题呀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F:
BIOS           我已经发出去了   在论坛里面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刷bios刷好了,开机会不会显示比较慢呀。
我有几片t430,开机点流065a,不显示,刷了bios,开机15秒才能显示,
再到官网下载BIOS。接电源,电池进系统刷,第一次开机不显示,第二次显示正常,真是郁闷
没有办法,我拿到给别人一刷就ok,什么都ok,我非常郁闷,听他说,要屏蔽bios其中一项,
刷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刷bios刷好了,开机会不会显示比较慢呀。
我有几片t430,开机点流065a,不显示,刷 ...

不会啊         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刷bios刷好了,开机会不会显示比较慢呀。
我有几片t430,开机点流065a,不显示,刷 ...

是不是BIOS不对啊        讨论上很多用不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还是BIOS问题呀

是的     刷了很多个  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这个板子的BIOS是专用的,刷其他的不能用。

可以的 我刷了 其他的就可以  论坛里好多是不能用的

网友:
各取一个BIOS  刷    一套刷进去不好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