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遇到困难啦

楼主(2015-04-10):
老三星显示器,电源板和驱动板是分开的,不接驱动板有4.3V和12V输出,可是接上驱动板之后12V没有了,请教具体该该查哪块?新手麻烦说的详细点

网友A:
接个负载看看12V是不是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负载看看12V是不是虚的。

怎么接负载 从哪接

网友:
电源板,驱动板都有可能,假如驱动板短路,12V也会没有的,电源板性能不好,负载过大也会带不起来的

网友:
12V电压是虚的吧!接上负载就没啦

网友B:
4.3v 明显偏低 看看电容有木有鼓包

网友C:
应该是负载带不起的多吧···重点检查这一块,

网友:
4.3v 明显不正常  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找个12v电风扇接上,看看工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负载带不起的多吧···重点检查这一块,

估计是虚电

网友:
4.3V的电压也不对呀

网友:
接上驱动板,打下12v电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感觉像短路!用通用驱动板点下

网友:
楼主首要是验证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但觉得4,3V有问题,,,,,,,,

网友:
接上驱动板12V和4.3V都没了?

网友:
驱动板和高压如果无短路,那12V就是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3v 明显偏低 看看电容有木有鼓包

4.3V确实低,后来换了个电容16V10UF的就好了  神奇 具体因为啥不懂 。。

网友:
12V放它带个负载看看。高压那边每短路吧

网友:
12V 供电不稳定。。。看看是不是后端有短路。。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网友:
上图    你说的不是很不清楚    你要看一下 是不是驱动板短路     还是电源板带不动电容鼓包 等   你的那个4.3v是被拉低了吗   原来是5v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4.3V确实低,后来换了个电容16V10UF的就好了  神奇 具体因为啥不懂 。。

楼主给个型号或发张照片吧,及16V10UF电容的位置和作用,方便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