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470 CPU 供电芯片有的图片!谢谢。

楼主(2015-04-10):
大短路。排除后发现CPU 供电也坏。待机偏高发烫。本想拍片。心想对自己焊接有信发。。不料还是发生了悲剧。一个电阻没有了。想补一个。但是没有找尸体。。郁闷了。。

所以求高清大图。谢谢。

网友A:
看图纸啊,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啊,师兄

大哥。没有丝印号不太好对。。。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吗

网友:
参考芯片PDF,按芯片应用电路补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
哥们你就不会发个图片?鬼晓得你要找哪一块的 。

网友:
看图纸  ,看掉电阻的焊盘链接芯片哪个脚了   就知道是哪个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