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出+1.05VS_VCCPP

楼主(2015-04-10):
本本来的时候,是PQ701烧来,换了个N管还是不出+1.05VS_VCCPP,换TPS51219后还是一样,测TPS51219,1脚2V ,9脚5V,14脚3.3v,13脚4.8V,16脚0V,没有头绪,希望哪位老大点拨下为感!

网友:
截图忘发了

网友:
测一下管G极电压多少?13脚相连的电阻电容测一下看看。后级短路没有?

网友:
查条件啊,有示波器打一下更好

网友:
用示波器的话,打上下管G极,看看自举升压是否达到标准的24V,或者看看电感后面是否有瞬间电压出来

网友:
上管烧了最好是下管一套换了,然后打阻值,检查FB电路,BOOT电容。
最主要的还是看是不是短路了及下管不良造成的。

网友:
cual fue la solucion

网友:
换个板吧   我觉得不错

网友:
把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了,上管烧了电压电流直接到了后面滤波电容也会挂的

网友:
本本来的时候,是PQ701烧来,换了个N管还是不出+1.05VS_VCCPP,换TPS51219后还是一样,测TPS51219,1脚2V ,9脚5V,14脚3.3v,13脚4.8V,16脚0V,没有头绪,希望哪位老大点拨下为感!
本本已经修好,是买的10个TPS51219全部是坏的,晕死!建议以后换买的芯片查工作条件满足不输出,就赶紧找料板上的换下看看。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电容坏!!滤波不良了!!!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所有有条件具备事件才具备

网友:
是不是板子起包短路啦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吧,碰到好几台 了,都是南桥坏,不出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