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高压板上的12V是通过什么转换出来的 是多少V转换过来的

楼主(2015-04-10):
高压板上的12V是通过什么转换出来的 是多少V转换过来的
大神们 感谢

网友:
变压器的次级出来经过双2极管稳压输出直流稳定的12V咯

网友:
基础都不看就直接来问,你找些相关的资料看了,自己就弄明白了

网友:
是显示器的高压板

网友:
是开关电源来的吗?

网友:
一般是电源直接产生的12V

网友:
变压器过来的,这个电压没有,低了,和很多元器件有关

网友:
12V通过线圈MOS管高频振荡产生800-1000V驱动灯管

网友:
你是说液晶显示器逻辑板上的高压吧

网友:
大都开关电源直接产生12V的,碰到过有个别笔记本的5V升压成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