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芯片求指教

楼主(2015-04-10):
GD75232
    81K g4

换要换成中间一样81K的吗?换其他98K,45K,那些可以的吗

网友A:
75232的就可以了,后面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232的就可以了,后面不用管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232的就可以了,后面不用管

是的,同意!

网友:
换个板吧   我觉得不错

网友:
看看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75232坏了就换吧

网友:
串口芯片坏了我都是直接拆掉的,对于家庭用户没有任何用,对于有些工厂的要连接  人脸识别  门禁系统的还是要换上去 还有就是控制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