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进水求助!!

楼主(2015-04-10):
请帮忙看下3V电感对地阻值!谢谢
求助
进水

网友:
上面的图纸是编辑错误,不知道哪里来的。请看最后一张

网友:
现在是什么故障现象呀?

网友:
进水短路了,南桥坏了,去掉南桥后,3V电感 对地还是20欧左右!烧鸡也烧不出来,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南桥还没有装

网友:
烧不出来?那只能割线法了。

网友:
电容、MOS管、芯片

网友:
3.3v 5v 两个阻值是388 127 不知道对不,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有图纸吗?共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