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 不触发

楼主(2015-04-10):
如题。有待机无3 5 V 51125已结换过 换了以后线性3 5 v都没有。。求思路。。
不触发

网友:
果断做桥,4010就这样,显卡 或者桥

网友:
51125的EN电压正常吗?

网友:
说详细点啊

网友:
线性3v 5V短路了吗

网友:
查查反馈,或者周边的原件

网友:
换个板吧 我觉得不错

网友:
看看 线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已经弄好。原来是换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待机条件查没得撒,条件都没查就去换芯片?

网友:
如题 ,你得测试些东西啊,至少供电 开启 啥的,什么都没有测试,直接换芯片,还问什么问题,怎能帮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