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电流跑到0.78掉电能在触发,触发在掉

楼主(2015-04-10):
这块板子无语了     全板电压都出来了  但还是掉电,掉电的同时,待机3  V   5V   也会跟着掉到0v  在跳变回3V 5v      咋回事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啊

网友A:
肯定保护隔离 充放电 待机这几块有点小短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各路电压是否平滑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各路电压是否平滑稳定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保护隔离 充放电 待机这几块有点小短

待机电流也不高啊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中掉电,查下pg和温控

网友:
换个南桥肯定能解决!我遇到过的换南桥好了的!

网友:
或者你用力压南桥看有变化吗?

网友:
不上u试试掉不掉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把各路供电的PG信号  一个一个断开测试

网友:
分组可能有小段路

网友:
测量3 5v的开启信号,看是不是因为过温掉电,一般掉电,至少3 5v应该有吧

网友:
你可以把3 5v开启型号,和温控信号那里断开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