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显示器 电源IC烧坏、

楼主(2015-04-10):
    这个IC是上面型号的呢  或者有电源板的也行

网友:
这个芯片飞利浦也经常用,开关管与芯片是一体的。型号我查查

网友:
网上搜索下,看看有没图纸?

网友:
K745 TOP258PN

网友:
换个板吧   我觉得不错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应该是 TOP258PN  5到8是不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TOP258PN,应该就是这个IC了

网友:
七脚的芯片平常用的也就那么几种!你可画出个简图与典型应用图比照,各脚位置相同的即可代换。

网友:
楼主显示器型号?......

网友:
个人认为淘一块这样的电源板回来也不贵。

网友:
右下角有板号  ILPI-068

TOP258PN

网友:
是TOP系列 TOP258 TOP266

网友:
不行就改个模块吧

网友:
是啊  去买电源板换掉

网友:
恩 这个IC 换了一个 有烧坏电阻 不好维修 换板子

网友:
恩恩 换了个 还不通电  准备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