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奇特的故障

楼主(2015-04-10):
手头有台DELL N4110,故障现象:按住开机键一会儿,电池指示灯亮了(已充满电状态),无显。拆机裸板接上外接电源一会儿(不用按开关键),电池指示灯亮了,按开关键无法关机。现换了EC,南桥后,故障一样。请教各位大侠,应该查哪里,给一个检修思路,谢谢。
DELL

网友:
待机时电流0.009,一会儿自动上到0.056,上CPU后电流0.11左右。

网友:
不开机电流都能0.11吗,主板有微短吧,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短路 导致电压没出全 先把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查cpu有没有短路 还有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常按才能开机?为什么不先刷bios?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刷EC的BIOS试试,这机器BIOS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