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H67AX-Q7主板BIOS与官网的不对。求BIOS

楼主(2015-04-10):
磐正IH67AX-Q7主板BIOS与官网的大小不对。求原版备份下来的BIOS,bios型号25L3206E应该是4M的,,,官网下载的只有2M,刷了试了没用,,求助

网友A:
官网的BIOS应该是可以的,你不要看板子的型号  你要看在板子上贴的以上纸  或者PCI槽子上贴的标签纸的型号 对应去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BIOS应该是可以的,你不要看板子的型号  你要看在板子上贴的以上纸  或者PCI槽子上贴的标签纸的型号  ...

PCI上面写的是IH67AXQ7-01
主板上面是IH67AX-Q7
差一点,官网上就是找不到PCI上面的型号,只有主板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