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T-C51 不触发

楼主(2015-04-10):
手里有块 V星P43T-C51 不触发 量开机排针上有5V  跳线上有3.1V电压  换了IO 还是不触发  求教大神指点下思路

网友:
那几个信号都查了吗?32.768 vccrtc rtcrst 待机电压好 3VSB 电压跳变 SLP_S3

网友:
待机都好的就是南桥了

网友:
南桥的晶振有没有量一下???

网友:
查待机的几大条件就行了

网友:
不触发,应该好修的,那些个条件,那些个芯片查查便知。

网友:
主板不触发是最好修的  就那么几个条件   一个一个排查,按时序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