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J 版号K42JR 4.1

楼主(2015-04-10):
帮障为:能开机进系统,正常关机后,再开机,按开关可以亮一个指示灯,没任何电流,这种情下,把适配器拔下来,重新插上去,又可以正常开机。。求高手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大神们在忙着修机吗?有空顶起来~!~~

网友:
既然有不触发的几率就按照不触发修  查下触发的PVH  EC的基本条件

网友:
慢慢的查吧

网友:
重点看南桥周边的,看看晶振是否起震

网友:
不能开的时候  按不触发的思路修   一定能找到问题的   貌似华硕的排组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图纸谁有啊

网友:
关机完的时候电流多少

网友:
换掉1.2V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