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代工DELL显示器点不亮,指示灯闪烁艰难维修

楼主(2015-04-10):
     以前修过的显示器,具体型号忘记了,DELL22寸,AOC代工
    故障现象:指示灯闪烁,瞬间熄灭,显示器不亮
    这种现象如果是长城,肯定就是电容鼓了,不过这个可是一线大厂AOC做的。拆机发现滤波电容都是黑金刚的,不可能坏的;而且单独接灯管,或是单独接屏电压都不波动,测试的时候必须灯管和屏都接上才出故障现象,这给维修带来一定麻烦。很快确定故障点在电源部分,那接下来就开始修了,拆下电源板,第一步先换了50v47UF电容,光耦,431,快恢复二极管,涛声依旧,然后先后换了大电容,LD7552,场管,次级整流二极管依旧是涛声依旧,一时间没思路了
     在基地上找个板子的图纸,没有找到,找到了类似的图纸是AOC19的某电源板,电路大同小异,看图纸,也分析不出哪里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就像一个显示器有问题,我们首先要确定是电源板,驱动板,还是按键盘一样,能不能把电源电路,也分割成几个单独的部分呢,先确定那个部分,缩小范围,在局部,应用代换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在图纸上分析,把电源分成3个部分。

      接下来我找到了一块19寸电路设计基本一样的19寸电源板,先从好板的300V飞线到对应坏板位置,涛声依旧,然后再从好板变压器的位置飞线到坏板对应位置还是不行,那可以确定故障点在变压器的次级的这部分,范围确定了,剩下相对容易了,手机里还有张当时拍的照片

   这部分没什么元件,整流二极管,电容,431电路,还有哦就是几个保护电路,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几个保护电路上了,那接下来就是依次去掉这几个保护电路(去掉串联的某个元件就可以断开整个电路,不用去掉太多)
这里最可疑就是过压保护这个电路,再去掉稳压管ZD902后,正常,替换ZD902还是不行,最后替换了Q903后正常,但是把Q903拿下来后测量没什么问题,再装上去,板子也是正常的,估计是软击穿,最后换掉Q903此机修复

网友:
怎样让图片在文字之间呢?文笔不行,各位看不懂的地方我会一一解答的,同时也请各位版主,各位高手指正下,另外大家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但不要说改板什么的。

网友A:
开关电源初级这样接,是很危险的。会烧的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初级这样接,是很危险的。会烧的更多。

开关变压器是一样的,另外,要说危险,我觉得380V带电作业也很危险,但只要方法对,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发挥空间,再精密的东西也都有公差;话说回来,这个帖子真心有点不适合新手

网友:
楼主从另外一个切入点修复了电源!不敢说这方法最好但说明维修思路的开扩。

网友:
楼主的维修方法值得肯定,加分赞一个。

网友:
一般遇见这种问题很头疼 不知是初级问题 还是次级问题

网友:
不佩服你都不行啊。特别是你的排除法。值得学习

网友:
雨后才能见彩虹

网友B:
这种电源板 稳压 相对来说都不是很稳定  5V 是电阻R927取样稳压比较精确ZD921 是22V 稳压二极管  ZD922是5.6V 稳压二极管    5v不接负载的时候16 是16V  当5V 接负载(屏 接近1A 电流)  导致16V 电压上漂超过18v(zd902  18V稳压二极管)ZD902击穿使Q903导通消耗16V 的高出电能使之下降  你这个可能是Q903饱和了把16V 产生大电流   是5V 上漂超过5.6V 电源保护 关闭     成循环状态   这种电源板还有一种现象就是  不接屏的时候 指示灯 和 灯光都成闪烁状态 电压一直跳变 接上屏之后就正常了 在 爆电容 的显示器上面多次遇到这种现象 个人称这种电源为单稳压电源板  还有一种 两组电压都靠 电阻分压取样进行稳压的 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个人称之为双稳压
   纯属个人 逻辑揣测 有误 请海涵指教

网友C:
兄弟  把你的这个图纸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板 稳压 相对来说都不是很稳定  5V 是电阻R927取样稳压比较精确ZD921 是22V 稳压二极管  ZD922是5. ...

原机是14V取样的,这个图纸不是那个板的图纸,我拿来用的,基本架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把你的这个图纸分享一下啊。。。

原板的图纸没有找到,找到的是一个19寸的电源板,架构基本一样,这个图纸基地里已经有了,是AOC919,能搜索到的,我就不必重复上传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