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板号;LG4858 LVDS_VDD_EN 无信号?

楼主(2015-04-10):
联想G480 板号;LG4858  LVDS_VDD_EN 无信号? 求怎么解决啊 LVDS_VDD_EN 由PCH1 发出

网友:
此机器可以接外显示器可以点亮近系统

网友:
看看en信好号哪发出的

网友:
南桥啊,不是显卡发出的

网友:
飞个线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呵呵,你看怎么飞

网友:
你看图纸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吧,有点 可以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没读到屏的话桥是不会发出EN的

网友:
看下kbc   发的  lid-sw#   高电平为正常

网友:
飞线吧  这样多快呀

网友:
学习了 真是高手啊

网友:
看KBC的条件

网友:
往上追查呗,再查条件

网友:
可以试一下飞个线过去看看

网友:
刷下PCH 的BIOS试试

网友:
找个3v飞个电阻过去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还不会呀,搞好说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好的,那样的话南桥的可能很大了,上次遇到过一个就是桥的问题,我的是进水的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信号在桥的引脚上面是GPIO脚不  如果是 就刷下BIOS   如果不是 那就尝试换桥吧

网友:
这个方法用上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