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60G硬盘0磁道损坏

楼主(2015-04-10):
今天拿出以前没有修好的希捷160G硬盘捣鼓捣鼓。
硬盘BIOS能正常识别,主要症状是无法分区,用分区软件分后显示成功完成,但是还是回到未分之前。

进PE用HD Tune检查未显示0磁道的问题。

之后用PE下的低格工具执行低级格式化,显示顺利完成,重新分区还是原样。
分区工具试过PQ,DISKGENIUS,GHOST,分区助手等多款都不行。
之后根据论坛上的同样的案例,进DOS工具箱,用DM低格,还是不行。

用MHDD扫描显示第一区块是红色的。
求教大神这个盘还有救吗?

网友A:
敢问这个硬盘有何意义,劝客户换了吧就说你现在要是不换 过段时间早晚会坏的,早换晚换都是换

网友B:
开自校准吧``不过以后还是会这样的,我修一ST250自校后好了,用了一年又出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这个硬盘有何意义,劝客户换了吧就说你现在要是不换 过段时间早晚会坏的,早换晚换都是换

这个是客户以前换下的,有2年了大概,能修好的话自己装旧机出售或者当备份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自校准吧``不过以后还是会这样的,我修一ST250自校后好了,用了一年又出现这问题

用什么软件开自校准?我倒是没有用过!谢谢指点!!

网友:
自校 跑一下把。。。

网友:
正好我也有一块同样的硬盘同样的故障,MHDD扫没坏道,就是不能分区,不能保存数据。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查了论坛,自校是用TTL刷机线,之后运行STC513等维修程序,运行自校准。时间可能要10多个小时。
我现在在西捷官网下载了SeaToolsforWindowsSetup这个程序,正在对硬盘进行“龙维修”。

网友:
昨天的图片补上,发现今天不能再编辑原贴了。

网友:
真的好,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坏道一般能用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盘,怎么分区低格都是恢复到以前客户的资料去,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希捷工具连续检测修复了2天还没有完成,看来这个硬盘真的要报废了。最后想再试一下STC513的自校准,可惜这几天比较忙,等空了再试试。

网友:
修起来还是不稳定,能修好的机会不大

网友:
进DOS擦除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用mhdd 修理,建议在pe下使用,点击迁移坏道,mhdd自动把坏道写入增长缺陷表((G表),你的硬盘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估计是废了,一般没有可能修复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希捷10以下可以开自检验,f3的目前好像只有少数人会

网友(2015-05-24):
硬盘修好了,来汇报一下:
终于弄明白了,是我备份的固件有问题。用STC备份下来的几个固件文件,除了ROM是64K正常的,其它几个都是320K大小,在用F级引导的时候加载TABLE.TRC的时候会提示文件太大,所以不能引导和回写。
在论坛上下载了这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