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511从不显示到显示的曲折维修

楼主(2015-04-10):
客户拿来一台惠普CQ511,说是不显示,一看这台机器,大家都知道ATI的显卡容易虚焊,于是拆机,用风枪吹了几下显卡芯片,一会试机亮机了。确定了显卡的故障,于是上BGA加焊,加焊完毕,只是上了CPU和内存试机,结果电流刷一下上去了,又下来了,掉到0.1多,坏了,难道没加焊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加焊好,因为以前好几次都是用风枪吹亮了显卡,结果用BGA加焊反而不亮了,于是走进了误区,开始折腾显卡,先是重植不行,后来又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显卡重植焊上,还是不行,电流就到0.1多,也不上去,还是怀疑显卡。后来找了一块料板,上面的显卡芯片是216-0728018,而原显卡芯片是216-0728020,不知道这两个芯片是不是可以代用,于是搜了一下,貌似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反正也做了这么多次显卡,干脆试试吧,以后也确定可不可以代换了。把芯片焊上去,电流依然是到0.1多,这下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了,静下心来,测电压,没有显卡供电,这下明白了,准是在我试机的时候用手碰到了显卡供电那块,
于是开始测芯片(U7015)条件,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后来不经意测了一下上下管的G级,上管G级400多,下管G级才15,于是确定是显卡供电芯片挂了,从料板上找到芯片装上,试机,电流刷就上去了,亮机了,终于搞定了,原来问题在显卡供电这,而我一直在搞显卡,看来以后还得冷静对待,不能胡来。通过这次维修也确定了ATI的显卡芯片216-0728018和216-0728020是可以完美代换的,以后大家可以放心代换。这也算是这次曲折维修的最大收获了吧!

网友A:
511 显卡供电是通病了 都是这样的 吹一下亮了 BGA就0.1几的电流 换显卡供电芯片就OK

网友B:
不错最主要的收获是 8018  8020 同用

网友A:
就像你说的  最后修好了 虽然走了弯路但是确定显卡可以互换 也是有收获的   心态很重要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网友C:
修机发帖不容易  给楼主加分

网友D:
2楼说得对
  这机器显卡供电tps51511   是通病

网友E:
这个显卡容易焊的有问题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511 显卡供电是通病了 都是这样的 吹一下亮了 BGA就0.1几的电流 换显卡供电芯片就OK

是啊,原来这个都是通病了啊,看来我知道得有点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最主要的收获是 8018  8020 同用

是的,这是最大的收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就像你说的  最后修好了 虽然走了弯路但是确定显卡可以互换 也是有收获的   心态很重要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

是的,是的,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很大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发帖不容易  给楼主加分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说得对
  这机器显卡供电tps51511   是通病

怪不得呢?没准以前没修好的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显卡容易焊的有问题的啊

加焊应该没多少问题吧,主要是供电芯片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原来这个都是通病了啊,看来我知道得有点晚了。

呵呵 多多再坛子你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是的,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很大收获的。

我看你帖子也有收获的

网友G:
018和020 是不是所有的板都可以代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018和020 是不是所有的板都可以代换呢?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H:
联想的E40是不可以的!昨天才换的!2声报警!不能替换!

网友I:
这个吹完显卡也爱回来,还得彻底更换供电芯片啊

网友J:
这都是通病了51511

网友K:
8018和8120可以通用是这次维修最大的收获了

网友L:
显卡供电导致的 ?吹下都可以 以前没见过这种通病,多看下又学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联想的E40是不可以的!昨天才换的!2声报警!不能替换!

是吗?看来只是在某些机器上可以啊,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吹完显卡也爱回来,还得彻底更换供电芯片啊

也许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都是通病了51511

哦,就是显卡供电芯片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8018和8120可以通用是这次维修最大的收获了

应该是8018和8020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显卡供电导致的 ?吹下都可以 以前没见过这种通病,多看下又学点经验!

以前也没遇到过,以后需要注意了。

网友:
呵呵 打错了  发现也改不掉了

网友G:
已经试了,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替换的,ASUS K40AB 的替换不成功,IBM E40 的也不能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试了,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替换的,ASUS K40AB 的替换不成功,IBM E40 的也不能替换!

看来这个很有局限性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