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 版号 JE40-DN 独显图纸及点位图

楼主(2015-04-10):
今天接修的宏基4551G的机子,版号为JE40-DN  。不开机,加电,自动触发到0.45不动。
观察主板,之前修过北桥的。别的地方没有怎么修过。大主板各大电感阻值,发现L49和L35阻值位0.
然后断开L49 L35 两个电感 发现是后级短路,接下来就是烧鸡大法了。电压1.5V限流2A  。但是莫不出来哪里发烫
没办法了 在迅维找图纸,没有找到,只能在某宝上面买了。

分别是1.8v-S0和1.1v-PWR短路了
又有

不知道是上面意思,do not tuff  意思是没装吧,,但是1.1v_s0是哪里产生的呢?

也就是说1.1v_s0 和1.8v_s0都对地短路了

这两个电压都到北桥了,怀疑北桥短路。跟客户报价350,不修。气晕了

还是吧图纸和点位图发给大家吧。也许他会去你们那里修的。
这图纸迅维没有,大家收藏一下吧

网友:
楼主这图纸跟点位 迅维没有???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4551g

网友A:
do not stuff  应该是没有用件但不能断开,也可以理解为节点或跳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 not stuff  应该是没有用件但不能断开,也可以理解为节点或跳线吧

多谢指点。

网友:
这个图纸好像已经有了吧。

网友:
这个图纸刚好用的上,谢谢楼主了

网友:
do not stuff   楼上的友友说,这是跳线的意思么

网友:
这个刚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