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保护隔离电路求解

楼主(2015-04-10):
T40的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二个MOS管,书上说Q33的1脚接地Q36的G极就会通过R222,R224分压得到一个低电平。但Q33是PNP管,电流方向应该是E到C,1脚是E,这样也能分压吗?而且1脚接地了,Q33应该没法导通吧!

网友:
这你就不懂了吧,实际电路中才能看出来MOS管的三极的

网友A:
哥 PQ36是N管  谢谢

网友:
q36是N管吧   楼主这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 PQ36是N管  谢谢

嗯!我知道是N管!正常是DCIN_DRV过来一个高电平导通,但书上说1脚接地(应该是芯片内部电路翻转接地,书上也没说清),Q36停止工作,起到保护作用。就是不明白,Q33的1脚接地Q36的G极如何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