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吱吱响问题

楼主(2015-04-10):
我有个AOC2016sw显示器显示正常,就是电源板总是吱吱的响,把电源板上的件换遍了也不好,无意中换了个驱动板居然好了,但是弄不明白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在实际维修中这种毛病很普遍,从网上找了很长时间,多数人都认为是电源板上电容,线圈,开关管的问题,实际上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显示还正常,如何才能找到故障位置还请大家多多回复

网友:
mos管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是线圈在响,我遇到过,但是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维修中这种毛病很普遍,从网上找了很长时间,多数人都认为是电源板上电容,线圈,开关管的问题,实际 ...

昨天修一本子,都会叽叽叫!

网友:
八角芯片居多

网友:
驱动板微短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呀,大家期待中...............

网友:
有可能线圈松动造成的

网友:
大家不要往线圈上想了,问题出在驱动板上,关键是怎么修驱动板,我打了驱动板5V输入端对地值是400多,也不象有短路

网友:
驱动板上的原件逐个检查, 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唧唧叫大部分都是初级问题,,反馈出问题也会,次级电容也会,高压板也会

网友:
负载过重,如果在驱动就是电压,不会到屏也有问题吧

网友:
通常是因为过流造成的

网友:
驱动板有微短

网友:
驱动板滤波不良?

网友:
电源板吱吱响无非就是两处,一是电感线圈吱吱响,主要原因是线圈磁芯松动,产生震动响。二是电源的振荡频率过低,低于20KHZ我们人耳就能听见了,频率的下降除电源带载力不足外与负载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