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 板号DASWHMB18F0 REV.F==太淫荡了

楼主(2015-04-10):
海尔T6-c 板号DASWHMB18F0 REV.F

插电的时候待机是0.004左右,线性的3V5V已经出来,EC的待机,复位,已经正常,自带时钟,然后他就取读BIOS,这时候电流升上0.02左右,然后过5秒左右,电流又掉,下来,因为读完BIOS了。

然后过了几秒有继续读BIOS,然后又重复,测BIOS波形1256有波的时候电流上升,电流下降的时候没有波形。

可以触发,但触发后会电流到0.9 掉电,时间和EC读BIOS一样,,,,估计是EC自己复位 又去读BIOS 了。读完很快又掉。。

EC已经换过,BIOS也刷了。ACIN 供电,LID EC复位,等都没跳变,。。

也就是说,EC无论在触发前,触发后都重复了重新复位读取BIOS的动作。

后来我上论坛下载了几个BIOS,有些BIOS和以上情况一样会重新复位。但有一个BIOS就不会,而且能上电,有复位,还能测试到LPCFRAME#,但却没有内存的SMBUS   ,也就是说,不跑马。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究竟要怎么搞?

网友:
大电容干了没

网友A:
这个机器只要能触发,没进水,没有烧坏痕迹,其它故障你直接干掉NEC基本都能好

网友:
我是没看懂你这描述有问题,到底是不触发,还是掉电,

网友:
没有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只要能触发,没进水,没有烧坏痕迹,其它故障你直接干掉NEC基本都能好

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B:
那有什么电没出来吗?

网友:
不是超越T6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有什么电没出来吗?

都出来了不是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出来了不是电的问题

哦  修好了说下

网友:
修好了 分享下- -

网友:
修好了没?兄弟,正好 我也遇到 一片和你一样的板,缺3V,烧机桥热,正在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遇见过类似问题没搞定

网友(2015-05-10):
fhfg更何况感慨

网友:
期待高手,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
不好修换主板啊  这个主板  好像才1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