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T8585 开机定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5-04-10):
HTC T8585   只要是 HTC T8585  这种同类  CPU 和 字库的  HTC 的手机 都容易出现个问题, 开机后屏幕上出 现  HTC 符号 定屏,或  手机 放着不用  十多分钟后又可以正常使用。但十多分钟后手机又不正常。
或手机主板 用风枪吹热后手机不开机 ,放冷后 可以开机 。免拆机写资料是无效的。 多为 手机字库 虚焊,你要拆胶重植后,装上手机 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字库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