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HP CQ32上电不断重启的维修,竟是线路板漏电

楼主(2015-04-10):
      接到一台HP CQ32笔记本,故障现象:上电0.4掉电重启
      首先在基地上下了这个型号的图纸,无意间看到原来有人修到过一样的故障,是Q1018不良,没有产生+V5S,从而没有产生显卡供电的开启信号,显卡没有供电,不断重启;直接锁定了Q1018,一量果然也没有+V5S,直接换了Q1018,还是一样,看来不是通病,还是老实修吧。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6315,这个原帖,向作者致敬
      量Q1018G级只有1V多,不正常,查看图纸

   原来G级由+V15A经R1193驱动,同时还驱动Q26,Q24,测量+V15A,只有12.8V,+V15A的产生,如图

        在上一个帖子里,我记得+V15A是标准的15V,应该是有问题,去掉Q1026,还是12.8V,R1193的另一侧是0.3V,都不正常,R1193为1M,就算后面短路也应该拉不低15V,所以呢,先换掉两个升压二极管,还是12.8V,又换了剩下的电容,还是12.8V,不解,直接从公共点飞线到此,R1193后面还是0.3V,看来12.8V应该是正常的。
       断开3个场管的G级连接的0欧姆电阻,通电还是0.3V,查图纸,并未连接其他元件,卸掉R1193,测量其对地阻止453,有问题,看来是漏电了,没有点位图,实在不好跑,就直接长距离飞线了,从Q26G级,飞到Q24G级,又飞到Q1018G级,Q1018的G级到R1193是不漏电的。装上去掉的Q1026,上电正常亮机。(Q26G级连接的R100,实测是R98,此时测+V15A是13V,是正常的  )     至此此机修复

网友:
12v左右是正常的,没必要纠结这个

网友:
标示是 15v 实测是 12v正常 这个电压只是一个驱动电压啊
查下别的供电吧

网友:
真失败,早就已经修好了,只是在维修过程中在+V15A这个电压的地方走了弯路,因为在前一个帖子里看别人测得的电压是15V,所以怀疑这个电压有问题。还有,哪位大侠教我下,怎么把图片插到文字中间呀,要么到了最后,要么就是这个帖子这样,很小

网友:
厉害 漏电 都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
象这样子的故障,一般人也就只有放弃的份的了。

网友:
12V 正常的   有时候电压是有点相差的

网友:
电压相差一点 有时候不重要吧

网友:
驱动电压误差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快速修好了

网友:
我也修过类似的 一个场管驱动电压不足

网友:
看了后,又让我学习到了一些经验,不错。

网友:
看了半天没有看懂,到底那个漏电没看懂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检查呀

网友:
这个也可以检测吗

网友:
不是温度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