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不触发

楼主(2015-04-10):
换了了键盘不触发了,恒流源0.00 待机19v有,3,5V没有,各电感阻值正常!

网友A:
取下键盘还能开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键盘还能开机不!!!

不能了!!!!!!!

网友B:
要是只是动了键盘  不触发
重点监测 EC和IOS 或者简单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只是动了键盘  不触发
重点监测 EC和IOS 或者简单排除下

谢谢

网友:
放个电试试了

网友C:
现在3  5V没有了   而3  5V的开启信号多为EC发出  先修  3  5V吧

网友D:
先查保隔电路有没有问题  公共点有没有实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3  5V没有了   而3  5V的开启信号多为EC发出  先修  3  5V吧

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保隔电路有没有问题  公共点有没有实电

有19V

网友:
我有台一样的机器,有5V没有3V,怎么搞。

网友:
换了EC在说吧!

网友(2015-05-16):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