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显卡驱动叹号

楼主(2015-04-10):
一台联想e425  客户拿过来时不显示  电流跳到1,2几
拆机刷了下BIOS亮机了
  进系统发现独显和集显驱动叹号
系统换过,BIOS刷了5个了   显卡也重植过  还是叹号。。
没辙了  ,求大伙支招。。。。感激不尽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一般要原厂的

网友B:
排除软件驱动问题
个人也觉得还是BIOS不完全正确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软件驱动问题
个人也觉得还是BIOS不完全正确 ……

感谢版主的回复  那如果是BIOS不完全正确要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一般要原厂的

感谢这位兄弟的回复    但这机器原先的BIOS不显啊 ?

网友:
重新刷一个出厂的BIOS

网友:
一个字换呀

网友:
可能还是BIOS 不对,显卡型号不对吧!

网友C:
换过显卡了吗,换个试试,cpu也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显卡了吗,换个试试,cpu也换换试试

这个显卡贵。还是同行拿过来的机器 所以没换显卡

网友:
估计是PCH坏了

网友:
解决了没,换芯片试过没

网友:
驱动是官网的吗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淘宝买个BIOS吧   可以要求卖家从一模一样的主板上备份下来给你  不好用 不给钱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显卡要是真的坏了重植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D:
你蜘蛛的时候肯定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蜘蛛的时候肯定掉件了

肯定没有掉件

网友:
感谢坛友们的回复   机器搞好了  换了4颗显存

网友:
驱动官网的  驱动精灵 万能驱动都试过哦

网友:
按照你这样的,没问题的话,尝试换显卡。要注意,换显卡有风险,和客户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