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怎么接可调可以不用原装电池也可以触发看到电流

楼主(2015-04-10):
小弟搞维修也二年多了最近换了一家公司普通笔记本量基本上没的,苹果笔记本居多,来了一个月修了好多苹果机器了,没有示波器。老板搞了可调和风抢,
来的机器都能搞好,可是有一个很郁闷的问题????请大家赐教。
我在可调上接了一根坏的苹果电源上剪下来的电源线,可是问题随之来了,小苹果主板拆下来接可能上面用镊子短接PWRBTN就是开关但是电流一点也上不去,然后接的原装电源就可以自动触发风扇也转,可是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接的可调上主板一点反应也没有,有人说苹果笔记本要接上电池按开关才开机,这种我碰到过但是我希望有高人可以告诉我怎么让可调接苹果板子也可以正常触发的。
在论坛里查资料说和BATLOW这个信号有关,我接原装电源里测了一下BATLOW这个信号转换的管子DGS都是3,3但是接上可调就三个点都没电压了,奇怪。
我尝试把修好的板子上的BATLOW这个信号的管子取了用可调三边也没电压。。。。看到有人说要把BATLOW这个信号强制拉高才行但是没有尝试。
在些希望有高人可以支招,因为没看到电流修起太麻烦了。。。。。。。。。。不习惯啊求赐教本人QQ:919635285会的人请不吝赐教。
  现在手上有一个苹果的板子进水的客户要求换主板了,他的板我100收了,想把这机器修好,现在修来可以通电了但是有一个电没出来正在等芯片,想有人给我说了然后我在这板子上验证一下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知道的大神说一说,月饼老师赐教一下

网友A:
BATLOW这个信号是电池电量低的信号   苹果的机器 如果这个信号为低的话  主板会认为电池没电了  是不会给上电的  你用可调电源的时候  没接电池  这个信号为低 不能上电当然看不到电流了  你要想看的话  就在上电前从待机电压那里飞到BATLOW这个信号上  这样虽然你没接电池  但是信号变高了 主板就会认为电池是正常的 就会给你上电了     以上只是理论 我也没试验过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ATLOW这个信号是电池电量低的信号   苹果的机器 如果这个信号为低的话  主板会认为电池没电了  是不会给上 ...

今天我们到公司去上拉一个3,3看一下行不,我也这样想过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干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们到公司去上拉一个3,3看一下行不,我也这样想过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干过,谢谢

强制上接3,3可以在电流表一看到电流,谢谢指教

网友:
那是你的线有问题吧 这样的情况不是原装线 就不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