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裸板有电流声

楼主(2015-04-10):
宏基5551裸板开机主板上渍渍渍的响,听不出哪里响。有遇到解决的吗

网友A:
VIN短路了,或待机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短路了,或待机短路了。

                     能亮机啊

网友:
电感MOS管子

网友:
就是不知道那个响

网友:
那是有容漏电。

网友:
怎么找啊  贴在主板上听也不知道那响

网友A:
听下哪个电感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下哪个电感响。

听一会  整个脑子都渍渍渍

网友B:
先去掉外设裸板测试一下看还有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去掉外设裸板测试一下看还有声音吗?

是啊   大概是vin上的电感

网友:
听不出来的

网友C:
用听诊器听 还可以用张纸卷起来成个圆简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听

网友:
电感的声音的,拆拆看就那几个

网友D:
一般都是电感响   主板上大电感也不多  仔细听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电感响   主板上大电感也不多  仔细听一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16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听诊器听 还可以用张纸卷起来成个圆简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听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16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