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屏暗维修

楼主(2015-04-10):
前些天接到一台苹果A1418一体机。同行送来,故障为屏暗。
拆机,之前的苹果一体机用的是磁铁,只要用力就能拆下来。但这个不一样。这个用的是3M胶贴上去的。 花了差不多10多分钟才把屏拆下来。
拆开一看屏线接口后面直接烧糊了。 清理好了把短路的电容换了。通电测试还是一样。打开图纸测U9700的EN IN  VDD都正常, 也没有短路的地方。于是订U9700..因为从芯片表面写的型号找不到对应的芯片。后来把芯片的图纸发给上家。才订到的芯片。但拿过来表面的型号不一样。先不管换上去再说。不换之前测量得电感L9700还有10V左右的电。换了芯片之后电感都没有电了。再次换上原来的芯片,电感还是有电。 无语————可能是因为芯片是代用的或者其它的原因吧。因为拿过来有五六天了吧。客户也在吹。只有想办法改一块LED升压板上去。
因为之前修过一台海尔的一体机。LED灯条很贵(好像TB上是50多吧),而且不好找,不敢乱接,怕把灯条搞烧了。直接把灯条拆下来看是怎么串并接的,然后把对应的图画出…… 找到接线以后改一块普通的LED升压条上去。(好像不能再传图片了,改的LED图片没办法传上去) 显示正常,进系统正常。报价
嘻嘻,在写这贴子的时候客户还没有回话要不要修。

网友:
好像是要明天才能再传图片了。明天传改的图片上去

网友:
苹果一体机都修的游刃有余啊

网友:
能调节亮度??

网友A:
报价,,,客户太贵了我不修啦。

网友:
苹果有图修起来还是不难的

网友:
你那样修怎样固定呀

网友:
苹果机子的空间一般都控制得很严密的,我好奇的是怎么完美的装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客户太贵了我不修啦。

呵呵 悲催的结果

网友:
要先搞定客户再搞定机器

网友:
没准还得拿回来   呵呵呵  不用担心  售后那里黑死他

网友:
苹果设计的一点空间没有。楼主,你怎么房进去的 啊

网友:
期待明天把图传上

网友:
苹果的一体机比较复杂,谢谢分享

网友:
能放进去?????

网友:
这,很给力,不知道好装吗

网友:
还是挺厉害的,现在的苹果开始多了

网友:
楼主威武,非常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