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X SE主板不触发之奇怪故障

楼主(2015-04-10):
修了有好几块华硕的主板,同是这同一问题。
进入正题,两块华硕主板,一块是P5QL SE,一块是P5V-X SE,客户拿来都是不触发。IO都是w83627DHG-A,测量IO 67PIN  PWRBTN#以前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测南桥发出SLP_S3#给IO的73pin没有电压,不正常。为了确定是南板拉低还是IO,抬起73脚,有3.3v的电压,而且看到诊断卡开始跑码,应该是亮机了。以为是IO损坏,马上换一个新的IO,故障依旧。依然是抬起73脚就可以开机进系统,IO确认是好的,因为修了几台都是这样的问题,都没解决,最后客户还是换板了。BIOS在官网的,重刷问题一样。可以用可以进系统,但就是软关机关不了,强行关机也不行,重启就没问题!哪 位高手遇到这样的问 题没有,指点一下,不胜感激,下面有图有真相。

网友:
图片传不了,唉!

网友:
这个是秒杀的问题,,,上次遇到过一块,,从开机针跑线半天才解决  一个电容惹得祸

网友:
能说具体点嘛,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