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机电源 黄灯问题求解

楼主(2015-04-10):
最近  修了不少Dell  台机   有部分Dell电源 插上  机箱亮黄灯   换个电源 就可以正常工作   原机电源短接绿线黑线  可上电   装机器上风扇转  不亮机 拆电源  有电容鼓得  换了就好        问题是还有不少电源 没得电容鼓 目测又看不出毛病  检测也都好的 就是不能用   有高手壳指点一二  ?

网友:
楼主传张图片,告知电源型号,主要芯片,,,,,,,,,,,,,

网友:
最好是上点图片,看看具体问题

网友:
DELL机子有时挺变态的,亮黄灯这样的我也遇到过几台

网友A:
怀孕早期你能看出来吗?再说还有宫外孕等毛病,电容也一样,鼓包只是一种现象,有的电容是往下鼓 顶部看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孕早期你能看出来吗?再说还有宫外孕等毛病,电容也一样,鼓包只是一种现象,有的电容是往下鼓 顶部看不 ...

上鼓   下鼓 都看了的   没得鼓得   一个都没的   灵光一闪  将紫线的2个10V2200uf 电容 不管鼓不鼓 换了2个16V1500uf    搞定

网友:
楼上说得在理,如果有可能将其他电容也一并换了,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鼓   下鼓 都看了的   没得鼓得   一个都没的   灵光一闪  将紫线的2个10V2200uf 电容 不管鼓不鼓 换了 ...

楼主还给个型号或传张照片比较好,方便大家今后参考.

网友:
启动电容换一下

网友:
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楼主还给个型号或传张照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