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KPL-AM SE跑AB代码

楼主(2015-04-10):
主板开机跑AB  换了IO   做了桥  刷了BIOS   都不行

这个RT8105的芯片短接1。。2脚掉电之后在开机就可以了   在关机后开还是跑AB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手上有31块  有几块是跑AB  其他的都是跑00还有复位  都不知道怎么搞   求解啊

网友A:
前两天刚修到,我是换时钟好的!!
换时钟有好也跟我说一下,看是不是小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修到,我是换时钟好的!!
换时钟有好也跟我说一下,看是不是小通病

换RTM870T-945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修到,我是换时钟好的!!
换时钟有好也跟我说一下,看是不是小通病

换了直接没有复位了

网友A:
是阿,华硕g31上的都可以代換(另一个时钟ic的信号我忘了),你贴的那个rtm870t-945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阿,华硕g31上的都可以代換(另一个时钟ic的信号我忘了),你贴的那个rtm870t-945就可以了。

现在手上还有几块都是跑AB的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
好象你们都不喜欢按照时序来修的,拿到板就干桥,IO,......
先把所有的供电都准确修出来,时钟复位再搞妥当,基本上有9成,干桥有时不是百分百行的,除非换新件就另外谈,桥是挺容易损坏的对象。桥要是本来就坏的你怎么加焊或植珠都是浪费时间,主板的收费本来不高,又不可能花大钱去买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你们都不喜欢按照时序来修的,拿到板就干桥,IO,......
先把所有的供电都准确修出来,时钟复位再搞妥 ...

我可没有换南侨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象你们都不喜欢按照时序来修的,拿到板就干桥,IO,......
先把所有的供电都准确修出来,时钟复位再搞妥 ...

我可没有换南侨喔! 这样好像讲的我不照时序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直接没有复位了

你没有换好吧!  没复位就是你时钟没换好吧
同型号汰换阿  对阿,怎会有问题,除非你换到的时钟是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上还有几块都是跑AB的  不知道怎么搞

还有几块跑ab的??  你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测试工具出了问题阿?  因为我g31的百修了不下上百块,AB倒是前两天遇过而已!

网友:
这种主板 华硕的经典822容易出问题,,具体表现在VTTPWRGD这里的上啦排阻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几块跑ab的??  你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测试工具出了问题阿?  因为我g31的百修了不下上百块,AB倒是 ...

不会啊  我换了诊断卡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换好吧!  没复位就是你时钟没换好吧
同型号汰换阿  对阿,怎会有问题,除非你换到的时钟是坏的

可能是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几块跑ab的??  你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测试工具出了问题阿?  因为我g31的百修了不下上百块,AB倒是 ...

还有一些是跑00  有复位的

网友:
bios旁边822

网友D:
不好修啊,慢慢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修啊,慢慢研究了

现在手上还有20片 有无复位的  有跑AB的  不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没有换南侨喔! 这样好像讲的我不照时序一样

能不能给我联系方式啊  主板才修好了10块

网友:
主板有没有修过?  ~   叫人帮忙修。   要是没动过桥的话。  我乐意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