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5无CPU供电

楼主(2015-04-10):
品牌:东芝L525
板号:6050A2303101-MBA02(英业达)
故障:无CPU供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笔记本,客户说开不了机。接上电流表,电池能充电,按开关,有电压1.2左右,屏不亮 ,拆掉电池,待机0.012。按开关,电流在0.2左右,确定是主板问题,留机检测维修 ,送走客户,拆机检测。
    裸板试机一样是只有0.2左右,测各组压,有3V5V。内存1.5。显卡供电1.05。测CPU供电,无供电,测CPU芯片TPS51620。供电正常,CPU的开启信号有3.3V。没出CPU。用示波器测上管G极是否有瞬间波形,有瞬间的 波形,电流也上去0.85,关掉再开,又回到0.2。再测G极,没有瞬间的波形,以为是有虚焊,加焊芯片和场管,再开,还是0.2。还是没有CPU电压 ,测上管G极阻值,26。下管阻值有350,芯片有短路?应该不会,手上没有这个芯片,试下拆掉中的一个上管。再测G极,有330左右的阻值,正常,按开关,有CPU电压,电流上到0.85左右。换掉上下管。再开机,又回到原故障,G极阻值还是20多,拆掉上管再测还是一样。两组的上下管都换掉了还是一样,不上CPUG极阻值正常300多。装上CPU就只有20多,换CPU试还是一样,难道还是CPU芯片有问题,这个机子,背面装有NEC大电容,想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先干掉NEC大电容再说吧,拆掉,换上6330电容,测G极有300多阻值,装上CPU也有300多阻值,应该有戏了,开机测有CPU供电,电流上到0.85。多次测试都有CPU供电,装上内存,接上外屏,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屏显示东芝的LOGO。开机进系统,测温度,都正常,装好机,拷机2小时,没发现问题,此机修复!
    总结:此机应该是NEC大电容短路,引起没有CPU供电吧,场管拆出测都是好的,以前老师说NEC大电容的问题很多,看到换掉就没错了,现在终于相信了,呵。。。。

网友:
经验问题,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表示我一看到大电容就笑了

网友:
附上东芝L525图纸

东芝l525 板号6050A2303101-MB-A02.zip

网友:
楼主如果附上维修图就更完美了。不过还是赞一个,无分了加不了。

网友:
以后你修的多了 就知道了 NEC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给维修人员的一个福利 ……

网友:
看到NEC 必须要先换掉哦  不管有没有问题   就算现在没问题  难免以后因为他客户再拿回来返修

网友:
NEC  大电容